PADS9.5修改位号字体大小出错

楼主(2014-04-03):
如下图,为什么我每次修改元件位号字体大小的时候都无法修改,因为按确定键就出错,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升级到 SP1 有修复这个 BUG.

楼主:
我只要开个这个界面,按确定就会出现出错窗口,按取消就不会的

网友(点评):
看图操作。属性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 SP1 有修复这个 BUG.

有链接吗,怎么升级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要开个这个界面,按确定就会出现出错窗口,按取消就不会的

多谢版主兄,已经解决

网友:
切换好英文版 没问题。 切换到中文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用英文版,難怪我找不出問題點,學習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