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你们做原理图时,CAE封装要不要多加一个VALUE.

楼主(2014-04-03):
是不是所有都要加VALUE属性值,电阻电容IC等谢谢了

网友A:
CAE封装不用加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E封装不用加VALUE

那原理图出不来参数值呀,例如电阻10K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E封装不用加VALUE

那要在哪个位置上加

网友:
PCB封装要加板框么

网友B:
在编辑电参数时要为每一个元件类型赋予value值。23-47页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编辑电参数时要为每一个元件类型赋予value值。23-47页有详细介绍。

是在这里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这里加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多谢版主兄

网友:
那个值就是你用来描述元器件的阻值或者属性的 比如说你那个元件是1.5VLED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