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ltium designer中的库导入PADS中使用

楼主(2014-04-03):
如题,不想重新做库,AD能不能转换成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怎么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怎么转换!

等大湿解答

网友(2014-12-10):
以PADS9.5为例,有个PCB layout translator,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库的转换

网友(2015-01-25):
Altium Designer中的PCB放置所有的元件,保存。然后在PADS layout 导入该文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