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咨询各位对于下面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4-04-03):
接触到一个控制RF relay的电路
不是特别明白,烦请大侠们帮忙分析讲解一下。
这个被控制的relay是12V电压控制的fail safe类型的,一直不太理解fail safe是啥意思,”故障保护,失效安全“?
我自己的理解是,IO口给高低电平,通过NMOS的通断来给relay的1脚和2脚提供交替提供电压
IO低电平的时候,NMOS不导通,RELAY 1脚通过D23连接到12V,那这个时候电压应该不是12V,
IO高电平的时候,NMOS导通,RELAY 1脚拉到地,低电平,relay 2脚直接给高电平,但电压也不是12V,就不理解,12V relay没有给12V的输入,怎么能正常工作呢?另外zener diode放在这边也不是很明白起啥作用。

网友A:
了乎?

上一下 Datashit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乎?

果断上datasheet,不过datasheet太大,呵呵,上个链接了~~~

http://www.dowkey.com/_upload/do ... -switch-catalog.pdf

网友:
TE Relay Definition

Failsafe
Failing behaviour with definite failing characteristic, e.g. component always fails with contacts do not open. Electromechanical relays normally do not have a failsafe behaviour。

感覺 TE 這家公司有點神了。

网友:
樓主︰

您這類型的繼電器我沒用過,器件資料上寫得也不是寫得很清楚,您那個電路我更不知道是從哪兒來的。

不過研究了一下,我覺得您應該貼 Failsafe TTL 那張圖(如下圖)出來,該圖是有一個 Pin A 可以用 TTL I/O 做控制。

猜測電路圖是您從別的地方剪來的,所以圖中的 12V RF Relay,應該和您想用的 Dow-Key 401 的繼電器無關。

就個人的理解 Pin "+" 應該接 +12V,Pin "-" 應該接到三極管 J17-2 那個地方,形成一個繼電器線圈的 MOS 管開關;而 Pin A 就接 TTL I/O。

D23 MBPS140LT3 相當於一個飛輪二極管(Flying-Wheel Diode)並接在繼電器線圈 Pin "+" 及 Pin "-" 旁邊,防止愣次定律(Lenz's Law)反驅電動式 , 打壞下方的三極管 V9 FDV303N。

或者說,Dow-Key 401 的繼電器已經包了那堆線路,只要 Pin "+" 應該接 +12V、Pin "-" 接地(GND)、Pin A 就接 TTL I/O 就可以了。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点评):
斑竹狗然是見多識廣!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