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2口为啥不能位操作?

楼主(2014-04-03):
大家好,用单片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P2口不能位操作,但Proteus仿真P2口是正常的,Keil C51仿真P2口也是正常的。程序改成其他端口就正常,可以位操作。型号是ATmel的AT89S52还有AT89C51RC2都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敘述不夠清楚,不曉得是什麼問題?

芯片資料是寫 Port 2 要當 Input 時,要 Enable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所以 SFR 暫存器 0x0AH 的位址對應的接腳位元(bit)要寫 "1"。

另外一點,讀寫 Port 2 要用直接定址的方式(Direct Addressing)

move 0a0ah, #data (這是寫到 Port 2

move @R0, #data(R0 = 0x0A0H,這是寫到 Internal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