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安装完,调不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3):
EDA365 skill安装完,调不出来,怎么回事?
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里面也有EDA365的东东了!
怎么无法加载?

网友A:
看下环境变量有没有添加成功

楼主:
不知道指的是哪个环境变量?
我现在打开空白的Allegro程序可以调出来!
但直接打开PCB文件就不行!
现在只能先打开程序,再打开文件了。。。
版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哎,要重启电脑!
昨天不行,今天来就可以了!~~~
:o:o

网友(2014-10-15):
我的没有allegro.ilinit怎么办啊i?还有环境变量添加哪一条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环境变量有没有添加成功

我本来想给你发个信息的,但是由于我的级别比较低,我是想问我的安装目录下没有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还有在环境变量怎么添加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想给你发个信息的,但是由于我的级别比较低,我是想问我的安装目录下没有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 ...

你是正常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2016-05-11):
我也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好想下载EDA365 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_Skill_Setup.exe

跪谢,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