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一个小的电源原理图,请拍砖。

楼主(2014-04-04):
    设计要求一个12V输入,一个12V输出,一个5V输出。12V负载900mA到1A左右, 5V输出400毫安到500毫安左右。12V输入是蓄电池输入(12V, 12Ah).
原理图如下,请大家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12v输出应该有LDO,因为蓄电池12V输入可能电压会挺高;
    LDO输入端应该有电容;
R1范围应该在1k到2k左右;
    加滤波,EMI,过压保护等等。

网友:
    5V/500mA 輸出

    Power Dissipation Pd = (12V - 5V) x 500mA = 3.5W

嗯……啊……我想……大家辛苦了!

楼主:
    请问楼上有啥好方案么?另外,12V输出选个什么LDO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有啥好方案么?另外,12V输出选个什么LDO比较好?

    要用也是可以啦!

我只是提醒逸散功率 Pd(Power Dissipation)不小,散熱問題可能要注意一下。PCB 如果夠大、多畫一大塊皮銅當散熱片,或是在芯片上貼散熱片。

    切換式電源(Switching Power Supply),就看你的電路是不是對噪聲(Noise)很敏感。

楼主:
    到底12v输出要不要LDO呢?

网友:
    视具体电路而定,如果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建议先用DC/DC然后用LDO

楼主:
    主要是有功耗的考虑,应该12v是蓄电池输入,如果用DC-DC的话,有无性价比比较高的, 外围器件比较少的DC-DC推荐的?

网友:
    12V 需不需要穩壓(Regulated)是看拿去做什麼用途。但如果真的需要做穩壓(Regulated)因為鉛酸電池(Lead-Acid Battery)的工作電平約略是 11V ~ 14V(詳見附圖 - 鉛酸電池充放電曲線),一定要穩定在 12V 輸出的話,可能要選擇升壓/降壓(Buck-Boost)模式的電源芯片。

网友(点评):
一份好狗糧!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也是可以啦!

我只是提醒逸散功率 P(Power Dissipation)不小,散熱問題可能要注意一下。PCB 如 ...

狗神别忽悠楼主了,这种情况就不该选用LDO,而且,既然是用蓄电池供电,那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以及发光二极管电路都应该删掉。蓄电池的输出电压纹波不小,所以需要加一些滤波电容,而且,LDO的输出也是需要电容的

网友(点评):
老大教訓的是,小的知錯。>_<

网友C:
    没有做过汽车产品吗?
汽车启动和关闭的时刻,蓄电池的输出电压应该怎么样保护?
    汽车行业有标准来测试的,所以,一定要MO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神别忽悠楼主了,这种情况就不该选用LDO,而且,既然是用蓄电池供电,那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以及发光二 ...

    请问为啥“那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以及发光二极管电路都应该删掉”?是为了省电么?不用LDO,是否用DC-DC?麻烦推荐一个好方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汽车产品吗?
汽车启动和关闭的时刻,蓄电池的输出电压应该怎么样保护?
汽车行业有标准来测试的 ...

    没做过阿,给个参考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