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问题?

楼主(2014-04-04):
我们布线的时候是直接拉直线好,还是绕线后留出一大块铺铜区好啊?
请教一下各位路过的大侠了,谢谢。

网友A:
都行,视情况而定。

你想炒菜的时候直接放辣椒也行,或者等菜炒好了直接加点老干妈都行,看客人的口味了

网友:
大师回答很经典

楼主:
第一次发帖啊,谢谢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行,视情况而定。

你想炒菜的时候直接放辣椒也行,或者等菜炒好了直接加点老干妈都行,看客人的口味了

牛人!!!!!!!!!

网友:
不亏是大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啊,谢谢大师了。

你的问题提问得太没有技巧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