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S出BOM格式不正确,高手请进

楼主(2014-04-04):
20金币

一直用Capture CIS库处理BOM,现在不晓得什么原因,导出来的BOM格式不对。不论是standard
还是separate导出来的BOM都是每个位号占一行。之前正常的DSN文件现在导出的BOM格式也不对。
重装了cadence也没用。
请高手支招。先谢谢了!

操作系统:WIN764位 旗舰版
版本:16.6-S023

上传了一个简单的DSN文件,大家可以看一下。
配置

异常的BOM格式

正常的BOM格式

网友A:
用tools 里面的bill of material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ols 里面的bill of materials试试

我一次要几个BOM一起出,后面还有一些处理。这样出的话,导出来之后还要合并,有点麻烦。
最好是用Standard Bill of Materials,

网友:
表示从来没遇到过  你试试打个最新的补丁看

楼主:
原因找到:某个属性的"Keyd"复选框没我勾选。希望按某个属性进行分类则对应属性的"Keyd"就需要选上。
我应该是误操作,取消勾选了某项的"Keyd"属性。

网友B:
在tools里面bill of materials,把PQ料号也添加进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ools里面bill of materials,把PQ料号也添加进来即可。

不用这种方式出BOM ,我一般用CIS,可以几个BOM一起出。
Report-->CIS Bill of Materials-->Standard

网友C:
楼主 你的厂商料号 厂商 和PQ料号是怎么建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的厂商料号 厂商 和PQ料号是怎么建立的

这个需要自己建。
我用是excel表格,然后建一个ODBC数据源。

网友:
MARK一下,原来也可以这样的,感谢楼主!我按Part Number,选中Keye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