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个2A的贴片二极管?

楼主(2014-04-04):
    便宜点好用的。谢谢

网友:
    安森美的一款MURS240T3,通流可以达到2A,反向截止电压可以做到400V,具体参数可以网上收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啊

网友:
    哪种二极管呢?稳压,还是哪种

楼主:
    普通的,保护电源,防止电流倒流的。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2楼

网友:
    几V  多没有说,你完全可以去厂家网站选型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MBR230L,封装小,电流2A

网友:
    ss24 比较便宜

网友(2014-10-22):
    要普通整流的、快速恢复的还是肖特基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保护电源,防止电流倒流的。谢谢

是串接在电路上的吧?我一般喜欢用肖特基,压降小点。
公司用SK34比较多,SMB封装,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