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连接错误

楼主(2014-04-04):
最近遇到个问题,已经删掉了所有的网络,还是报错。郁闷

网友:
怎么回事 楼主的版本是多少啊,我用2007和9.3都打不开啊

网友:
你打开L6的所有颜色,里面还有东西没删掉
还有你检查连接性错误的时候,坐标后面有层数
你仔细看看错误信息就能定位了

楼主:
可以了,谢谢tanyao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