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显示value和PCB Decal出现软件关闭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04):
今天被这个问题弄得死了好多次。求高手解答。
logic 画原理图,选中一个元件右键---Visibility---Attributes-----勾选value和PCB Deca。
l出现软件关闭。每次这样选,都关闭一次。
请大家帮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在原理图操作时,要先取消与PCB的交互链接。待原理图修改完毕后,再开启pads layout link链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操作时,要先取消与PCB的交互链接。待原理图修改完毕后,再开启pads layout link链接器

谢谢Jimmy~

网友B(2015-01-28):
    请问是在哪里 开启 or 关闭 与PCB的交互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在哪里 开启 or 关闭 与PCB的交互链接?

如图标识1,2。点击Disconnect。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这样的。可以请教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