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1托2)3层走线,如何规划

楼主(2014-04-04):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一块板子挺棘手的,请指导一下。
    之前是八层板四个走线层,现在为了压缩成本,需改成6层板,之前我设置成(TOP,GND,SIG1,SIG2,PWR,BOTTOM)保留了四层走线,领导直接否了  老大意见是要做成(TOP,GND,SIG,VCC,GND,BOTTOM)层叠,(板子速率500M左右,3个走线层,如何保证等长等距?)

网友A:
    为了省点成本,也考验工程师的功夫啊,这种减少层的板做法,只有重新设计:借用你现在文件中的设置规则,层叠就不要借用啦,再重新布线,布局方面变动看看有没有可优化的,尽量少变动。 (我看其它工程师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三层等长等距,难吧。两层还是表面层

网友B:
    哈哈我看了问题不大。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省点成本,也考验工程师的功夫啊,这种减少层的板做法,只有重新设计:借用你现在文件中的设置规则,层 ...

(层叠不要借用是什么意思?)目前的层叠方案是两个表层,一个内层走线。之前试着DDR处底层的阻容移走拉开空间。这样SIG1层和BOTTOM层就可以用来走数据线,TOP层用来走地址和控制之类的。之后发现两个表面层绕线,BGA那里出不了线啊(尤其是TOP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看了问题不大。能做出来

能给一下出线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
    三层信号可以通过,需要更改BGA管脚并且需要做下原理图仿真。
1、DDR2信号分布,修改BGAddr2管脚定义,把ddr2的信号分布在BGA的外4层中。其中数据信号必须在前三层。通过底层和顶层可以完成数据信号和CLK信号的走线
2、利用中间层和表层的部分空余空间可完成地址控制信号的走线。
    这里要说下,地址控制信号和CLK是共享的,器件的布局很重要,需要仔细考虑。

网友:
    3层信号走1托2的DDR是很正常的,也常见
你顶底层的2边的空间都没用上,可以从BGA里先出线,然后每组同层走线(虽说每组数据同层走线最好,但是不能同层也不要紧,看到很多不同层的也都跑得很好,另外也有不少用4层板走的....)。每组数据8位之间可以换调。

网友C:
    地址走线也可以改一改,走线更好走,看起来也更舒服

网友:
    地址线用第3层走出来,是参考电源的
    数据线用top和bottom
    其实T型拓扑并不好,菊花链对信号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走线也可以改一改,走线更好走,看起来也更舒服

之前在本论坛找到一份与你所发截图类似的3层走线参考设计,有不少参考的地方 。目前在公司同事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最小系统的设计,待验证效果。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2014-05-06):
    DDR2要求走T型结构,DDR3才可以使用FLY-BY形式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事情和你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