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设计 如何同时显示Part Reference、Value、PCB Footprint

楼主(2014-04-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设计 如何同时显示1:Part Reference,2:Value,3:PCB Footprint,如图所示:
如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1)如果是 Orcad Capture CIS 在擺放資料庫元件(快速鍵:Z),可以先設定資料庫顯示 PCB Footprint。之後放上零件時自然就會顯示 PCB Footprint。
(2)如果是使用 Orcad Capture,就要修改零件庫,自己添加顯示  PCB Footprint 規則。之後放上零件時自然就會顯示 PCB Footprint。(不用調整  PCB Footprint  出現位置,除非有旋轉過)
(3)如果是已經放在圖紙上面的零件,只好全部選擇,然後點鼠標右鍵去編輯屬性,打開顯示 PCB Footprint。但是這樣子會全部一下子全部顯示出來,事後還要一個一個去調整位置。(可能會遺漏沒調整到)
(4)如果不想要一次全部顯示 PCB Footprint ,一次只有編輯一個,這樣雖麻煩,但是調整 PCB Footprint 出現位置會比較不會遺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