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 们,为什么阻焊层的焊盘要比锡高层大一点,为什么,

楼主(2014-04-05):
它们不是一样都是贴片用焊盘吗,为什么分两个层,而且一个的焊盘大一个焊盘小,求解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

公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建议先去了解板厂生产流程工艺!

网友:
    上層可能是 IR reflow ,下層用 Wave soldering ,  一樣0603 pad size 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