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OS管 Rdson理解

楼主(2014-04-07):
    各位大神,以下是本人对MOS Rdson的理解,如果错了,请帮忙指出来。非常感谢。

Rdson就是这指MOS管里面的导通内阻。

我们在MOS管的Spec里面,经常可以看到Rdson的描述是:10V 4.5mΩ,就是指在Vgs在10V的时候,DS之间的导通电阻为4.5mΩ.
同时,我们经常在选用MOS管的时候,要考虑MOS管的内阻,因为MOS管在过大电流时候的,MOS功率会根据MOS的内阻和电流决定P=I2R,如果Rdson的内阻太大,就会造成功率过大,同样他的发热就会大,有可能会烧MOS管.例如:主板CPU电压,就要选择比较低Rdson的MOS管,否则功率会很高,themarl会太高.
以上是我对Rdson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指点下.tks

网友(点评):
很正确!不过以我的经验,Rds会随时间而增大,开始测的时候没问题,时间长了热就上来了,所以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留出足够的余量!

网友:
主板上的CPU功率是根据CPU负载轻重功率大小变化,
现在CPU供电基本上最少多是3路开始的,像微星的一些1800的主板多是12路。
I7 CPU 8,90瓦。电压1.几V 那多要好几十A了,几个MOS显然不够。

高压MOS的Rdson多很大,你rdson 大点也没有关系,比如一般的小开关电源,1,2欧的的Rdson有什么关系呢。 MOS管功率电流大,你的散热也要跟的上来。那些负载仪,大的恒流多有很大的一块散热,多个MOS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