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与原理图关联问题

楼主(2014-04-07):
在PCB与原理图关联式出现    cannot locate the CES executable :

楼主:
怎么办??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不,,

网友:
是不是CES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ces模块的安装有问题?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这个出现的问题就检查一下安装?

楼主:
是在原理图设置时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