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操作问题

楼主(2014-04-07):
1、有按住鼠标某个键,可以将整个PCB图纸拖来拖去的吗?2、如何设置焊盘、过孔中心孔的颜色?
3、pads里面没有“填充块FILL”的功能吗?

网友:
1.PADS不支持拖来拖去。可以尝试下面的快捷键:
shift+左键:左右移动。
滚轮:上下移动

2.设置不了

3.可以使用绘图工具栏下的copper命令。

网友:
2、如何设置焊盘、过孔中心孔的颜色?
不是設定 setup -> Display Colors 設定 pad 的顏色嗎?
keyboard 直接敲 DO ,drill outline format 可開關 drill 的顯示

3、pads里面没有“填充块FILL”的功能吗?
如果只是fill 顯示, keyboard 直接敲 O, outline Graphics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