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元器逻辑门是怎么定义的?引脚源、负载又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4-04-07):
  比如FLASH K9GAG08U0M要分配几个逻辑门,负载引脚又怎样定义?元件封装硬是搞不懂!

网友A:
一个门。
K9GAG08U0M要多少脚就定义多少脚,不用分负载和电源,地。
画原理图时该接什么信号就接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门。
K9GAG08U0M要多少脚就定义多少脚,不用分负载和电源,地。
画原理图时该接什么信号就接什么信号 ...

是吧!这种元件不属于门元件吗?

网友B:
我感觉任何一个元件封装可以都可以画成一个部分或多个部分,根据需要,符合习惯,灵活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任何一个元件封装可以都可以画成一个部分或多个部分,根据需要,符合习惯,灵活掌握。

哦,是吧!引脚类型不重要吧。可不可以全部未定义

楼主:
我看到有本书写的,逻辑门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这跟一个IC里上万个门电路完全两码事。那到底主IC要用几个门呢?

网友B:
我接触PADS时间不长,仅供参考。
引脚类型可以不用定义,这样画图时方便些,定义错误画图时会报错。
门的问题,我感觉门或者说GATE仅是个名字,并不是指逻辑门电路中的门电路。门只是一种图形符号。一个元件可以根据需要,用一个门或多个门来表示。完全取决于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PADS时间不长,仅供参考。
引脚类型可以不用定义,这样画图时方便些,定义错误画图时会报错。
门的 ...

是吧,谢谢指导!你画一般的U盘电路设计规则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