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D元件上胶制程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公司有块单层版,要把SMD元件放在下层然後上胶,
然後插上DIP元件,整块板子直接过波焊炉.
听说点胶制程需要把SMD焊盘加大,请问是要所有的SMD元件焊盘都加大吗?
以0603 贴片电阻来讲,原本尺寸是 30x38 mil,s ,要加大到多少呢?
有没有标准的规范文件可下载参考呢?谢谢.

网友:
0603,0805,1206波锋焊的PCB库:

楼主:
谢谢 jimmy...

可是我刚看了您这三个封装,焊盘尺寸和平常的一样,没有加大,
请问点胶制程是不需要加大焊盘吗?

网友:
加大焊盤主要是因為WAVE 波峰焊的關係
到底要多大真是困擾
提供我常用的2種 size ,A type 超級大,單面板空間不足就改用 -S

WAVE 0603 big and small.rar

826 Bytes,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