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系统不支持AD09

楼主(2014-04-07):
装了AD09,打开软件后提示不支持64位系统,但还是能用的,可能是某个组块不支持吧。AD哪个版本支持64位系统的?

网友A:
问题不大,好像是一个FPGA的BLASTE驱动报的错(印像中好像是BLASTER驱动).不用理.
我是WIN7 64位家庭版.支持AD8.3/AD9.3
在安装时把UAC设置为最低后安装.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好像是一个FPGA的BLASTE驱动报的错(印像中好像是BLASTER驱动).不用理.
我是 ...

嗯,AD9.3支持WIN7 64位是吧?我的原来是WIN7 64位家庭普通版的,通过联网升级为旗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好像是一个FPGA的BLASTE驱动报的错(印像中好像是BLASTER驱动).不用理.
我是 ...

在安装时把UAC设置为最低后安装?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安装时把UAC设置为最低后安装?这句怎么理解

uac是用户帐户控制。在安装一些软件(尤其是破解时)时,要设置为最低后重启电脑再开始安装会比较好
像ALLEGRO。如果用户帐户设置得过高,都破解不了。
所以,我在安装这些软件时都会设置为最低。把软件全部装好后,再把权限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c是用户帐户控制。在安装一些软件(尤其是破解时)时,要设置为最低后重启电脑再开始安装会比较好
像A ...

恩,懂了。我安装16.6时没有去弄过那个设置,一样可以装,也不是说破解不了,你安装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或者360阻止时会弹出对话框,直接允许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