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保护

楼主(2014-04-08):
USB信号从DSP出来,接到那两个IC上边,MIC2505看datasheet,是不是起隔离、保护的作用,PLR0502的D+和D-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怎么防止倒灌呢?

网友A:
1. MIC2505 是热插拔IC;
2. PLR0502 是TVS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MIC2505 是热插拔IC;
2. PLR0502 是TVS保护。

2. PLR0502 是TVS保护,这个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 PLR0502 是TVS保护,这个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是吧?

什么并联?

网友:
D38就是ESD器件,

网友:
D38是ESD防护芯片,相当于在5V,D+,D- 三根线上挂三个ESD二极管。
U23是一个USB电源保护,一个功能是热插拔,另一个是,防止外接USB设备短路,搞挂系统电源。
AP2151,这颗芯片USB输出500mA保护,SOT-23-5封装

网友:
PLR0502就是防静电,MIC2505就是热插拔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