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双运放不用引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08):
类似4558的双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只用了其中一个运放,另一个运放不用,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不用的运放输入输出引脚该做什么处理?

1、输入接地?输出悬空
2、输入接单电源的中位电压?输出悬空
3、输入正端接单电源中位电压,负端接输出做射随

网友A:
幾個月前一個新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 單電源運放電路,"+" 端輸入接 +VCC/2。
  • 雙電源接運放電路,"+" 端輸入接  GND。
  • 原則上 "+" 端輸入就是接 Power Rail 中心點,也可以說是運放電路的虛擬地(Virtual Ground)
  • 然後,"-" 輸入端接到輸出 "Vo",形成負回授單一放大倍率(Negative Feedback Unity Gain)
  • 嚴禁短路(Short) +/- 兩個輸入端。
  • 輸入管腳空接(Floating)、接 +VCC 或單電源運放電路接地(GND),運放過度放大後超出 Power Rail 範圍,會造成運放電路飽和(Saturation),不但耗電且容易產生噪聲(Noise),有可能干擾到同一顆封裝上的其他運放,這種干擾有人也稱為鄰近通道干擾(Adjacent Channel Interference)

詳情請參考下面 Analog Device 的這個網頁︰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op-Amp_article.html

网友A:
這個網站也不錯!

http://www.planetanalog.com/document.asp?doc_id=52734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網站也不錯!

http://www.planetanalog.com/document.asp?doc_id=527342

super go   为嘛都是英文的资料,看着好吃力啊

网友(点评):
我不是已經把要點翻譯成中文了嗎?>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per go   为嘛都是英文的资料,看着好吃力啊

不是小弟英文強、喜歡做洋奴,電子方面的學問西方還是早咱們幾年發展。中文翻譯良莠不齊,幾年前我也是看中文技術文檔,無意中拿到英文原版,赫然發現其中有些東西竟然是翻譯錯了。

幾個月前布拉斯基(Bluskly)也是問我一個芯片的問題,他拿中文版的芯片資料,我上網下載英文原版。互相討論之下,發現中文版少翻譯了好幾行,是翻譯的人看不懂就放棄嗎?

再則兩岸三地這幾年蓬勃發展,許多電子公司都是替歐美的客戶做代工,英文專業名詞不稍微知道一下,寫信溝通可能會雞同鴨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小弟英文強、喜歡做洋奴,電子方面的學問西方還是早咱們幾年發展。中文翻譯良莠不齊,幾年前我也是看 ...

同意,刚工作,资料方面,中文的还不少,也都是些老掉牙的器件。
现在新器件,全洋文的,可惜木木洋文是硬伤啊 。。。。。看资料必然打开有道词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網站也不錯!

http://www.planetanalog.com/document.asp?doc_id=527342

狗版知识丰富,小弟佩服

网友(点评):
詐騙集團罷了,騙點錢養家糊口,兄台言過其實了!>_<

网友C(2014-05-21):
如果是4558的话,不用的那个运放的管脚,就那么放着,不用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4558的话,不用的那个运放的管脚,就那么放着,不用特殊处理。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幾個月前一個新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