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孔 长方形槽沉孔 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做封装时要开一个长方形槽沉孔,发现用2D线画一个然后放在钻孔层,掉用元件时发现它并没有钻槽,不知怎么回事,望大虾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因为封装做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封装做得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版主

网友A:
出在封装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在封装上面。

版主哥哥,别闹了,还卖关子,小弟不懂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哥哥,别闹了,还卖关子,小弟不懂怎么弄

唉,为什么就不先搜索一下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7%BD%D0%CE%BF%D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为什么就不先搜索一下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17&highlig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