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与DDR2的频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4-08):
是不是CPU的频率一定要高于DDR的频率,例如一个ARM+DDR2系统,ARM的频率一定要大于DDR2的频率?

网友A:
不是,其实它们的主频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其实它们的主频都是一样的!

如果arm的频率低于DDR,arm怎么读取DDR?

网友A:
基准频率在同一片板子里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倍频,所以是可以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频率在同一片板子里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倍频,所以是可以读取的!

谢谢!
还是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不懂!!

這問題有點複雜,但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 DDR 內存雖快,但讀寫前要先發 Row Address、Column Address,讀寫時 Address/Data 還要 Setup Time、Hold Time 一大堆的,內存看似比 CPU 快、其實未必。
  • 現在的 CPU 已經不像以往的 8051,一個時脈就能執行一個以上的指令,CPU 核心看似慢、其實也未必慢。
  • 雙核、四核、八核等多核心處理器一起工作,你覺得內存時脈需要核心的幾倍,才能應付這群怪獸?

网友(点评):
狗然複雜。: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有點複雜,但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下,如何根据ARM选择DDR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