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同一网络连接不上,有请高手教导。。。

楼主(2014-04-08):
pads Router同一网络连接不上,说是什么拓扑问题,我改了各种拓扑的,也没能连上去,还有这些元件都没有设置什么规则的。。。

网友:
何必那么纠结,返回到PADS连接就行了

网友:
也不是什么都用router 连嘛

网友:
这个应当是由高约束条件向低约束条件布线过程,会出线这个问题吧!你反向布线试一试如果可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