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布局器件安全间距的疑问

楼主(2014-04-08):
1.pads 布局时元器件的间距是通过设置—设计规则—默认—安全间距中的元件体到元件体的距离的来设置的么?
2.上述的设置的距离是以什么为测量参考的,是不是封装建立向导中的布局边框?但向导创建的边框感觉有点大?
3.不用向导建立封装时,手动该怎么添加这个边框呢,框放在哪一层才会属于布局边框,在安全检查中起作用?

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PADS Layout 的布局边框是 Layer 20, 使用闭合的 2D Line.

网友:
元器件的间距要看板厂能够做到的标准吧?至少不能连锡啊。元器件边框一般是表示零件实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