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做电源完整性仿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08):
新手一个,有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 哪些电容是电源的退耦,那些仅仅是一般的上下拉:cadence SQ中可以在导航中很明确的看出哪些电容是,siwave怎么看
2 电容的ESL  ESR 参数:cadence SQ可以导入模型文件,siwave怎么弄?难不成每次都一个一个设置
3 添加电容模型为什么想拉多长拉多长,电容尺寸不是定了的吗?0402的两管脚间距为35mil,哪能随便拉多长
iwave软件的背景颜色怎么设置啊,不喜欢默认的天蓝,想换成更深的颜色
5  谐振模式、激励源模式,,,研究频率范围一般为多少,,,,比如cadence SQ一般研究范围是800M以下,再高的频率就不准确了,需要芯片内部电容模型,那么siwave是什么情况、
6 板子太大的话,每次仿真的计算时间太长了,有什么办法吗?

跪求大侠回复,,,,

楼主:
4。有专门设置的地方,已解决
6。有clip design操作,已解决
1。现在是SQ和siwave一起配合使用

网友(2014-08-13):
本人刚学习siwave,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本人通过cadence导入到siwave仿真,为什么circuit elements下面不能选择,也就是不能添加电阻电容电感等,还有Simulation中只有谐振仿真可以用,像远场近场、SYZ参数等等其他的都不可选(灰色,不能选择)?
2、本人查了好久ESR和ESL,官网的数据手册也看了,怎么也没有看到这两个值啊,您在哪里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