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怎么工作?

楼主(2014-04-08):
图片是一个LED驱动电路,不太清楚其工作原理,
下图中的T1,T2这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啊,哪个DX帮解惑?

网友:
单片机的5脚7脚输出低电平Q1,Q2就导通,反之输出高电平就截止。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完整

这是完整的电路了啊,你觉得哪里不完整呢?
我就是想不通Q2的原理

网友:
连接了C6 意义何在?除非 U4 7脚信号是PWM  至于这个Pwm到红外对射管干嘛的 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