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背景不能设置成网格吗?

楼主(2014-04-08):
如题。。。。

网友:
能不能不知道,没有过这种想法。protel中的网格看的眼花,我把它调成点阵了。

网友A:
tool -> Options -> Grids and Snap
設定 Display Grid X:________ Y:______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 -> Options -> Grids and Snap
設定 Display Grid X:________ Y:________

你X/Y输入的是什么?

网友:
    比如 X:1000 Y:1000 顯示的格點就是 1000mil
X:20 Y:20 顯示的格點就是 20mil
X, Y 可以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