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导入dxf 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我这份dxf 是从cam 里面导出来的,现在导入allegro ,发现部分dxf 丢失了;请问这种问题一般怎么解决,(dxf 我在cad 里分解了,也没有)。求教!

网友:
    导入的时候尽量把导入的尺寸设置大些,同时把导入的信息导入到固定的class和subclass

楼主:
    同时把导入的信息导入到固定的class和subclass -------怎么解释

楼主:
    一般都会新建一个层面来导入吧!

网友:
    建议楼主把dxf发上来让大家研究一下 因为这种问题没有实际图去尝试 比较说不清楚原因 大家用的都是盗版软件 你懂的

楼主:
    附件是dxf ,麻烦哪位帮我试试,主要是工艺边上的那个定位孔导不进去

网友A:
    看看导入pcb少的部分是不是样条曲线,如果是样条曲线就会导不进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导入pcb少的部分是不是样条曲线,如果是样条曲线就会导不进pcb

那要怎么改呢?

网友:
    1.導入後右上角的板框弧形是正常的,其他都不正常
2.將右上角的板框線改變到其他層
3.再拷貝此板框到其他不正常的框框
    4.刪除不正常的由Shape組成的弧形,及其他多餘的線段

网友B:
    請問你的cam軟件是什麼?
如果是使用cam350的話,在export->dxf的選單中,要選擇Output round flashes->As filled donuts,
這樣在Allegro導入就不會丟失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的cam軟件是什麼?
如果是使用cam350的話,在export->dxf的選單中,要選擇Output round flashes->As fi ...

    嗯嗯,感谢楼上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