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时新建模型三极管出现Error为什么?

楼主(2014-04-09):
  ERROR(ORPSIM-16517): The fourth argument of the transistor in the netlist starts with a number. If it is the substrate pin of a transistor, provide a model name. If it is a model, change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model name from number to an alphabet.
ircuit has errors ... run aborted

网友:
可能是新建model没有声明,
在simulation settings -> configuration files Category library,添加你新建的lib到design中去。

多说一句:

pspice中对于nom.lib需要加入global,其声明了默认的诸多lib,新建的lib加入自己的project design中就行了。

如果还不行,netlist贴上来,再细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