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如何做到洪亮有底气

楼主(2014-04-09):
用一个NXP的AB类的音频功放比如TDA8541,设计一个音频放大电路,输出功率1W,要想做到洪亮有底气的效果,需要注意事项是什么?主要是音腔?

网友A:
音腔真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開口率+防塵布+前音腔控制高音域的頻响和大小聲,後音腔控制低音域的頻响。
音腔的密閉性也是重點(控制大小聲+紮實/空洞的感覺)。
還有喇叭聲音出口擺放位置也會影響聽起來的感覺(控制大小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腔真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開口率+防塵布+前音腔控制高音域的頻响和大小聲,後音腔控制低音域的頻响。
音 ...

哎呀 这个还真看到过相关资料啊 太讲究了 没信心啊

网友B:
所谓的洪亮,底气都是感性的指标,应该问专业点,比如信噪比、失真率、频率响应。
如果感觉低音不够清晰,应该注意喇叭的频率响应曲线。很多喇叭的频率范围都是讲20-20k,但低音的衰减使得低音严重失真。
要么做低音补偿,要么高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洪亮,底气都是感性的指标,应该问专业点,比如信噪比、失真率、频率响应。
如果感觉低音不够清晰, ...

信噪比 失真 频响都我只能是电信号下测,没有专门的声音测试设备,就算这三个指标好,效果也不见得好,宏亮是感性指标,它也是一段频率的声音表现,你说的低频补偿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這段話證明是做過聲音相關設計,或是對聲音技術有基本了解的專業人士。

音壓(SPL︰Sound Press ...

我是做数字对讲机的,声音输出1W,音频经过了数字化编解码,音频的压缩和和解压缩,不排除这个算法把低频给削弱了,我也只能避开这个数字化算法单调试,在模拟状态下先把效果做好,这种情况下做低音补偿。谢谢你的指导,传说中的黄金鬣狗没见过呢,呵呵

网友(点评):
那條提醒你要注意音腔設計的就是黃金獵狗。^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腔真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開口率+防塵布+前音腔控制高音域的頻响和大小聲,後音腔控制低音域的頻响。
音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升低频跟中频,就能洪亮有底气了。。
其实这就是衰减高频!

就是在放大电路之前做一个低通滤波器?不要使功率放大过渡集中在高频部分?但是这样做会不会使声音发浑呢?使其不清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衰减得太多,听起来不明显,但声音发昏的问题确实存在。
你又不用专门的音效处理芯片,有一种叫做 ...

谢谢 用不了那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