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音频传输

楼主(2014-04-09):
各位好:
  我做了一些HDMI的案子,其中输出或输入立体声是正常,当输出或输入5.1时,客户老是反映有杂音或断断续续,信号都是从芯片至HDMI座,再放一个PN521处理静电,走线遵循差分100欧姆。哪位能帮我指点一下,或提供一下HDMI音频传输方面的详细资料。
  谢谢

网友A:
每组差分对内长度差是否在5mil以内,4组差分对长度差是否在10mil以内?

反对!: 5.0
反对!: 5
感觉这位仁兄是做PCB layout的,如果有自己量过信号质量,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
可能是5.1声道的输出数据,混在了2.0的音响系统里了,确认对方用的也是5.1声道的音响系统吗?

网友:
把esd保护器件去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组差分对内长度差是否在5mil以内,4组差分对长度差是否在10mil以内?

HDMI的4组走线有等长要求?规范好像没有把!HDMI应该是在接收端CDR时钟恢复的

网友C:
纯做硬件的就没有这样的底气,应该大声质疑firmware是怎么写的?为什么2ch出来而5.1ch出不来?

网友:
    什么声音芯片

网友:
IC不行,或是要加其他处理信号的IC才行。硬件就这样,有时候走不通了,换方案就OK。

网友:
    我去年搞个 MIC,这种手机上用得多。一直有杂音,以为是PCB,改了不行。后面看样机上,有一个小IC。查了才知道是叫降噪IC,不加就不行。

网友:
    现在深圳的消费品,大多是音视频这块,搞明白了,工资也就高了,找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MI的4组走线有等长要求?规范好像没有把!HDMI应该是在接收端CDR时钟恢复的

    有这样的要求,三楼说的是正确的!HIDMI LAYOUT DESIGNE GUIDE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做硬件的就没有这样的底气,应该大声质疑firmware是怎么写的?为什么2ch出来而5.1ch出不来?

为啥反对三楼,hdmi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大胆质疑软件问题,之前我做的一个产品,HDMI的ARC音频输入,播音乐时,偶尔也会出现杂音,是通过改软件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