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锡膏开短路的设计之制程问题

楼主(2014-04-09):
现公司有一设计,期望使用一排两排焊盘的形式(如图)来连接电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烙铁将锡清除掉以实现开路。而正常情况下希望从reflow后就是short状态,现在不知道到底两个pin之间的距离留多少合适?20mil?30mil?希望哪位制程方面的朋友能给个建议。

网友:
    新手,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工艺

网友(2014-06-11):
    这种短接设计工艺在一般取0.2MM-0.3MM,不过做好做个实验板,开张钢网试下,我当时设计的半圆短接点用的是0.2MM

楼主: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有这么干的人了,不容易。
多谢仁兄!
    我现在设计的10mil的样子,不知道是否可行,不过这个也只能到时候demo板出来之后才知道了,现在根据仁兄的经验,倒是可以大概确定这个值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到时候微调一下应该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