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线上串电容

楼主(2014-04-09):
     我经常在主板上面看到高速信号线TX,RX上面串电容有什么作用啊?大家有没有见过在高速信号线上面并电容到GND的线路?

网友A:
交流耦合,通信上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耦合,通信上必用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下?谢谢了

(串电容)交流耦合,提高抗干扰能力,一般用于远距离传输,或者在板间传输的情况,在以太网传输信号线路上经常这样用
(并电容)滤波,滤除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容)交流耦合,提高抗干扰能力,一般用于远距离传输,或者在板间传输的情况,在以太网传输信号线路 ...

  一般不会再高速信号线上面并电容吧?只会在Power上面并电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不会再高速信号线上面并电容吧?只会在Power上面并电容吧

会的,在SIM卡接口都会并上电容的

网友(点评):
那個應該是 ESD 保護器件,不是電容器啦!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在SIM卡接口都会并上电容的

   如果并电容的话,信号不是会直接传送到GND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并电容的话,信号不是会直接传送到GND去了?

通常选择pf级别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如果有信号并联电容,频率不会在滤除范围内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会的,在SIM卡接口都会并上电容的

是电容,我们的方案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我们的方案就是这样设计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我们的方案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同意,华为MU609上面就有写sim卡的脚上需要接33pF电容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华为MU609上面就有写sim卡的脚上需要接33pF电容到地

根據 3GPP 規範 TS 51.010-1 V70 (2006-01)、章節 27.17.2 Electrical Tests on each ME contact 敘述,SIM_CLK、SIM_DATA 及 SIM_RST 上的負載電容(Load Capacitance)不得大於 30pF

不要再亂搞了,已經清楚告訴你規範寫在什麼地方,好好去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上面那段文字?因為以前也是照一些原廠建議惡搞,但只要 SIM Card 認不到老闆就出來飆人,久了之後就變成悔過書分析報告的暱稱)的制式規格,開宗明義規定要寫這段。

反对!: 5.0 支持!: 5.0
电容-通交隔直,
狗版主終於看不下去了,站出來說話了! ^_^ 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网友:
mark,狗版主是台湾的吗?怎么都用繁体字的

网友(点评):
你希望我用硬蛤蠣虛也可以,只怕連我自己都看不懂。>_<!!!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

狗家族的新成员??

网友:
狗版主終於看不下去了,站出來說話了! ^_^ 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已經看不下去,是你上面那個傢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家族的新成员??

回复北漂的兔纸:我是一只潜水的狗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