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DDR1布线问题!

楼主(2014-04-10):
如图~!DDR1哪些需要等长哪些不用等长,出入DDR1 忘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真的很急呀! 大家帮忙呀!

网友:
    可以不做等长 只要差别不太过分都可以 我两层板试过 没问题

网友:
    以前画过DDR型芯片 这种SMD的类型一般只要布局的时候主芯与DDR间距在8-14mm左右一般就可以了 等长不作特别要求 关键是CLK时钟线 注意DDR电源外隔地

网友:
    不用等长:GND,DDR2.5,DVREF
其他都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