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2.4G WIFI板,马上拿去打板了,求大神拍砖

楼主(2014-04-10):
板子是用pads9.5画的,第一次画高频板,而且马上就要打板了,鸭梨好大呀,求大神猛烈拍砖,我好改正

302.6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70, 下载积分: 威望 -5

PADS9.5

楼主:
很急哦,有网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刷新的,麻烦大大指点下

网友:
    ANT两路最好做差分,貌似是100欧姆;
单端天线部分,做50欧姆阻抗!
    IPEX座前端的匹配电阻,摆成牌型;
    DDR走线,如果空间允许,请3W;
    以上仅供才考!

楼主:
    已经根据大神的建议改过了,非常感谢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大还有其它意见么

网友A:
    串扰问题没有考虑好。线间距太近了。

网友B:
    馈线座子是不是要与走线方向一致?
    馈线座子周围及下方是不是要挖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馈线座子是不是要与走线方向一致?
馈线座子周围及下方是不是要挖空地?

板子稍微有点长度不够,所以没能顺着方向,天线座下面只有表层灌铜挖空了,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扰问题没有考虑好。线间距太近了。

谢谢Jimmy老大的指教,你说的是DDR1那一块吗,还是所有的线?现在板子已经在做了,再改已经来不及了,最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点评):
所有。最坏就是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稍微有点长度不够,所以没能顺着方向,天线座下面只有表层灌铜挖空了,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下面也要挖空

网友C:
    小弟认为,铺铜的线宽设置得太细,产生了很多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认为,铺铜的线宽设置得太细,产生了很多尖峰。

已经改过了,铺通线宽4mil

网友:
    怎么我不能下载呢?

网友:
信号走线最好不拐弯,不走十字,看你又拐弯了又走了十字,信号肯定会差好多

网友:
为什么不利用好第三层来做电源层!?

网友:
好高的版本

网友:
權限不夠~~沒辦法幫你看~~

网友:
:P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15):
我也下不了,这是为什么捏

网友:
版本太高,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