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问

楼主(2014-04-10):
    本人是做纯硬件的,对这一块很模糊。我想问问大家,FPGA,ARM,单片机,这些都属于嵌入式的嘛?
FPGA主要运用于那些领域啊?FPGA是运用什么来编译软体啊?我如果要转,往哪个方面转好些啊?

网友:
FPGA上可以嵌入ARM硬核,它本身不属于嵌入式。FPGA应用非常广泛,无线通讯,有线通讯,医疗设备,航空航天,工业控制,军事,加速运算和存储,还有消费领域。从硬件工程师转FPGA更容易些,不过还要看本人的兴趣所在。FPGA一般使用verilog/vhdl/systemverilog语言编写代码然后用ISE或者QUARTUS II软件来编译的。

网友A:
那个不叫COMPILE,是SYNTHESIS

网友:
FPGA 要用厂家的工具,第三方工具也有。比如synopsys的可以综合成网表再导入到Altera的FPGA开发软件Quartus II。

FPGA叫硬件描述语言,注意是描述,这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是这个事什么电路我们才能去描述他。

FPGA里面就是2种电路,时序电路,组合逻辑。  FPGA资源很多,比如内置乘法器,内置PLL,RAM,ROM FIFO等等,高级的有Gbit收发器,硬件PCI E核,
硬件DDR3核,硬件ARM核等等。

可以用于高速接口,LVDS,PCI E DDR HDMI VGA Gbit以太网  摄像头等         内置乘法器速度最大可达250M,可以用于一些大量乘积的运算,FFT,滤波等等。

功能强大,但是要你自己去开发,在单片机/DSP/CPU上能实现的  不一定100能在FPGA上RTL级实现。或者要花费大量的代价,也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叫COMPILE,是SYNTHESIS

其實是有人稱為編譯(Compile)

就我個人的理解,當你按下軟件工具執行(Run)按鈕後,第一步是檢查硬件語言(HDL︰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電路圖(Schematics)的合法性,這段工作可以稱為編譯(Compile)

下個階段是用實際的邏輯閘(Logic Gate)取代硬件語言(HDL︰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電路圖(Schematics)這個階段可以被稱為合成 (Synthesi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是有人稱為編譯(Compile)。

就我個人的理解,當你按下軟件工具執行(Run)按鈕後,第一步是檢查 ...

恩,对。。。有混合语言综合这么件事

网友:
主要应用于复杂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