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间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04-10):
小弟在这向大家请教下,不同供电电压IC之间的串口引脚通信,可以直接连接吗?RXD接TXD、TXD接RXD,两IC供电电压分别为5V和3.3V,如果不能直接连接,是否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呢,有什么型号的电平转换芯片,能否推荐下?!   小弟在此先感谢大家了。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Level Translator.pdf

有很多食量嘛

网友(点评):
这方案成本太高了 对于UART的3.3V电平和5V电平之间的转换一般采用二极管 三极管的方案 具体电路 论坛里面好像一把一把的

网友(点评):
又被吐槽!看來「胖的奶奶」最近要到廟裡求點靈符防小人。>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狗然是 【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熱情代理商推薦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 敵後臥底人員回報 + 50GB 過期狗糧翻堆整理。】

网友:
深藏功与名~

网友:
谢谢狗版主的无私奉献,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