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怎么拼板和怎么添加工艺边

楼主(2014-04-10):
有哪位大神知道,pads 9.5怎么拼板和怎么添加工艺边,求大神教我!!!!!!

网友:
同问。
我们以前用CAD做好再导。这个真心不会啊

网友A:
从来不在PADS拼板的路过。

顺便告知一下,我是直接画出拼板图形后就可以的。

工艺边直接加在drill drawing层。拼板图形也是画在这一层的。用2D线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在PADS拼板的路过。

    顺便告知一下,我是直接画出拼板图形后就可以的。

PADS可以拼版 不过我一般都拼不一样的板
    我经常用 哈哈

网友:
    布局好模块 画好V-CUT线即可
方便加工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不建议用PADS软件进行拼板,这方面确实不太好。拼板可以采用添加复用模块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使用添加复用模块的方式来实现的花,拼板数量比较少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不能在丝印层显示元件编号了。因为每一个复用模块里面元件编号都添加有后缀  不一样。  拼板多了之后就是再好的配置电脑都卡的不得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添加板边就更好说了,使用2D线在所有层画或者drill drawing层 都可以的。主要是做好之后要标注一下哪里是V-C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在PADS拼板的路过。

顺便告知一下,我是直接画出拼板图形后就可以的。

这个方法很好,谢谢Jimmy大神

网友:
    可以在CAM350中拼版,用pads拼版同一块板拼很好处理。如果是不同的板拼在一起,就要用7楼的方法了,但这种拼版太累了而且板与板之间的间距不好控制。拼好之后还要在CAM350中处理。本人是深受其害啊

网友:
    我经常在PCB中做拼板,也很方便,

网友:
用CAM350拼板 三七工艺 要不就是双五工艺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在PADS拼板的路过。

顺便告知一下,我是直接画出拼板图形后就可以的。

    Jimmy版主能不能给个图示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