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复制的原理图无法对应到栅格点上?

楼主(2014-04-11):
复制了一些原理图,发现器件的引脚不在栅格点上,这样对连线非常麻烦,大家如何解决的?
这里option-preferences-gird display-grid spacing改为10可以,
还有其它方法么

网友A:
在使用orcad设计元器件的原理封装的时候,在放置元器件管脚的时候需要注意snapto grid是关闭的。不然到原理图中调用的时候,会导致导线连接不到管脚上。不过如果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同样也打开snap to grid,那还是可以连接好导线的,不过也会给以后的设计带来很多麻烦,或者别人如果后期复制你的原理图的时候。如果是在画原理图封装放置字符的时候,那就会存在需要设置栅格大小,此时候,你打开snap to grid就好,放置完了继续关掉它。

來自於 bluskly 的回答。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2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orcad设计元器件的原理封装的时候,在放置元器件管脚的时候需要注意snapto grid是关闭的。不然到原 ...

非常详细,谢谢指教

网友:
好东西 ,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