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幾個問題?

楼主(2014-04-11):
1、因為我的PCB層是設置默認層,想從設置最大層的PCB中調幾個封裝來用,又不想把我的PCB層改為最大層。目前可以將最大層的封裝保存,但實際在PCB調用時會提示下圖對話框,不知有無解決辦法?或者叫怎麼在默認層設置中調用最大層PCB上封裝使用?

2、pads中好像繪制弧形焊盤或弧形外框很難操作,可能是我不太會用的原因,如繪制如下2個封裝可有好的方法?

楼主:
太簡單了麼?沒人理

网友A:
你要把最大层的PCB板转换成默认层才可以调用PCB中的封装。(把最大层的PCB导出为3.5版本,然后导入就是默认层了,不过要注意有钻孔的封装,)

网友:
1,将原封装转成默认层就行了。按3楼的方法。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做手机的板子上,原厂的,还有从培训中心教出来的学生都对这个封装不了解,从而连累了好多人

网友B:
2,通过圆弧和拉弧即可实现。

你若需要,我可以帮你录制一个视频给你。要付费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通过圆弧和拉弧即可实现。

你若需要,我可以帮你录制一个视频给你。要付费的哟

多謝版主指點,解決了!
另外我有買你的書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最大层的PCB板转换成默认层才可以调用PCB中的封装。(把最大层的PCB导出为3.5版本,然后导入就是默认 ...

多謝指點,可以偷懶少畫很多封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