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PLACE DATABASE PART出错,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4-11):
Capture CIS PLACE DATABASE PART出错,如图:

网友:
(1)先確認該元件有建立器件庫的圖形。
(2)檢查該器件在database和器件庫裡面的名稱是相同的(沒有打錯字,多打個空白,....)。
(3)檢查 Capture CIS 的 INI 裡面所指的 OLB 路徑,真的是有指到正確的路徑。
(4)Capture CIS 的 INI 可能會有好幾個,散落不同的路徑(需要搜索整台電腦),確認一下哪一個是真正有在用的(可以看一下環境變量裡面的標示),並且裡面的內容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