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2014-04-11):
为什么我的CANDENCE16.6版本的orcad画原理图不能显示中文,输入中文文本框时,显示全部是问号?有没有相同情况的?请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
把字体改了看看

网友:
    是吗?你看看我的。

网友:
    把方法分享一下吧。。。这个可大可小。。

网友A:
    最新版本+最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最新补丁。

我安装的就是最新版本+最新补丁,但是在记事本中把文字写好,再拷贝到ALLEGRO文本编辑框中,就可以显示中文,这是为什么?????????有没有遇到同类问题解决的?

网友:
    ,这个就没有了。

网友(2021-08-17):
    这个老哥最后解决了没有呢,我17.0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电脑效果不同,有的电脑就可以显示,安装包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