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16.6版本显示中文?

楼主(2014-04-11):
为什么我的CANDENCE16.6版本的orcad画原理图不能显示中文,输入中文文本框时,显示全部是问号?有没有相同情况的?请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
可能是選擇字型問題,也可能是ORCAD本身問題。

ORCAD 不是多國語言版本,所以支持中文程度不是100%支持,所以建議盡量不要用中文。
如果非用中文不可,試試看在別的地方先打好文字,然後COPY過來。
或是用不同的文字來敘述,避免某些文字出不來。

网友(2016-07-19):
朋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解决,请问最终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分享一下!

网友:
    我用16.3的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喔!

网友:
    不应该的啊,我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