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功率走线 对EMC的要求

楼主(2014-04-11):
100A功率走线 干扰很大    一般怎么走线 可以有效降低干扰,请有经验的大侠 指点一下~~~

网友(2014-06-22):
100A,还走什么线呀,直接在上面附加铜条吧

网友:
你这100A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命题很模糊,具体要看用处,如果CPU供电的话4OZ的铜箔加开锡槽应该行。电压高点的厚铜箔开锡槽后加扁铜条不然你线路板够受,一般设计线路板铜箔载流量最大为30A一平方毫米电流大时10A左右,主要还是根据温升调节。这么大电流最好用红外线热像仪看看,手册上的东西是死的,实际受散热条件铜箔质量影响很多参数都是大概值。CPU供电这块我没做过,具体走线注意事项不了解,有情请做过的补充指正。

网友:
    载流铜泊大小 LOSS, impedance ,传导和散热VIA . 爬电间距.还有电源SENSER 取点.就知道这么点...

网友(2014-09-13):
    綠油開窗上錫加粗銅線

网友:
    你这个100A的电流就按1oz,温升10度估算是100mm,做偷锡,加铜条都没问题呀,只是从电流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