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功率线该怎么走?

楼主(2014-04-11):
100A功率走线 干扰很大    一般怎么走线 可以有效降低干扰,请有经验的大侠 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知道100A是什么概念吗???????

网友B:
感觉100A要接一条铜管了

网友:
偶也想知道,等大牛!

网友:
100A这是要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100A要接一条铜管了

几十上百A一般都是PCB上开锡槽再加铜条,铜条尽可能薄,多层重叠减少趋肤效应。

网友:
    开阻焊,贴铜条或者堆很厚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100A是什么概念吗???????

    100A电流很大吗? 火星来的吧

    反对!: 5.0
    反对!: 5
    对于电力线路,100A太小了。对于经常以mA单位来布线的,你说大不?
    反对!: 5
    注意和谐,友好,术业有专攻,不知道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A电流很大吗? 火星来的吧

在下还真的是孤陋寡闻了,没见过100A的电流,敢问如果你的线材、安装方式、自身内阻等加起来能达到0.1欧的话,你的损耗得有多大?

网友:
    人家讲不定只是瞬态100A,不是长时间有效值

网友C:
    哇! 100A 的電流~~~   單芯線最少要用到 AWG#1 ,直徑 7.3mm 好粗喔!

网友:
    鉄电銲几控制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 100A 的電流~~~   單芯線最少要用到 AWG#1 ,直徑 7.3mm 好粗喔!

线路板中不可能这样搞,40多平方开玩笑呢。这种一般选3-3.5A1MM2,开锡槽再加扁铜带,印刷线路板用铜厚大于4OZ的,这是电源中的做法。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厚铜箔加开锡槽多层也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