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里面的EMI仿真和speed2000里面的EMI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11):
请问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power si里面的EMI仿真和speed2000里面的EMI仿真有什么区别?

网友:
    SPEED2000 Applications

Performing time domain analysis to confirm designs meet specified targets
SPEED2000可用来做时域分析,看波形在时域上的状况,如reflection等,快速又轻松的分析时域上的问题。
Understanding complex voltage noise propagation including return path discontinuities
SPEED2000可仿真到返回路径的不连续性,返回路径的好与坏将影响高速讯号的质量。
Assessing various decoupling capacitor implementations
不同的去耦电容对于讯号有影响,而SPEED2000可针对不同的电容做模拟,找到最适合的电容。
    Simulating simultaneous switching noise (SSN) and identifying improvement options
快速切换开关即会产生噪声,此噪声会影响到讯号质量,而在SPEED2000中,可模拟快速切换开关的问题。
    Identifying package and board resonance and radiation harmonics
SPEED2000可拟模共振与辐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设计质量而言,是不可忽略的。
    ==========================================================
PowerSI Applications

Establishing power delivery system (PDS) guidelines for IC package and boards
    提供IC、package与PCB板的电源输送系统的分析仿真,解决且优化电源质量,电源质量是最根本问题,将电源质量加强,将可使整个PCB达到稳定的状态。
Evaluating electromagnetic coupling between geometries to enable better component, via, and decap placement
PCB板上会有很多的via与电容,但这此组件皆会有相互影响的问题产生,经由PowerSI即可轻松分析这些相互影响的问题,进而达到讯号质量稳定。
    Extracting frequency-dependent S, Z, and Y parameters for PKG and board modeling for subsequent time domain SSN simulation
    PowerSI可将PCB板上提取S, Y及Z参数,经由此参数可得知PCB板上的特性,进而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
    Anticipating energy leaks with near-field ration display
    经由PowerSI可分析近场源的问题,进而修改layout走线降低近场问题。。
Assessing decoupling capacitor strategies and verifying placement effects
使用PowerSI可分析去耦电容的摆放位置,去耦电容的位置对于电源质量非常重要,使用PowerSI即可分析模拟选择最好的摆放位置。
    Broadband modeling including accurate DC performance characterization
    使用PowerSI可建立宽带模块,此模块可达至DC状态且非常精准,对于分析电源质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