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漏极电源的大小

楼主(2014-04-11):
在开关电源中,常用控制芯片来控制mos管的导通,关于mos管的漏极电压接多少比较合适,我看到有些设计在漏极接12v,有些接5v,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另外,导通以后漏极的电流会有多大,是不是和需要产生的电压和电流有关,假如我要产生1.0v,10A的电流。

网友:
这个你要去看MOS的规格书了,不同的电压,内阻是不一样的,通过的电流也不一样,具体看你需求!

网友:
你先了解下电源,LDO,开关电源的相关概念,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1,mos管的漏极电压接多少比较合适,了解下MOS的工作原理,控制方式。
2,有些设计在漏极接12v,有些接5v,作为一个电源,输入不是由MOS决定,而是由应用环境的输入输出来决定MOS和芯片
3,导通以后漏极的电流会有多大:开关电源里面,MOS处于开关or线性区? 作为电源,实际的电流取决于自己还是负载?